联想昭阳E43L开机电流直奔1.7A,5秒后掉电,求思路。

楼主(2011-08-05):
机型:联想昭阳E43L板号:DALE9EMB8D0  REV:D

故障:开机电流直奔1.7A,5秒后掉电,不保护,(光板+CPU测试)

         不上CPU,或上假负载开机,电流加到0.2A甚至0.02A就掉电。
测试:CPU为:T3100 1.90/1M/800.
        当电流加至1.7A时,CPU电压为1.15V。主板上所有电感上的电压都出来了。常见芯片无明显发烫。
      现怀疑CPU有问题,等待测试CPU吧,若不是CPU问题,该从何下手?

补充内容 (2011-8-8 10:37):
网卡拆过,南桥换过,北桥加焊过,故障依旧
当不上CPU时,触发电流由0.01A-->0.3A-->0.01A或0.01A-->0.23A-->0.01A

网友(点评):
各电压都有没有出来。

网友:
换了个CPU试,T5550/4M/667,电流加至0.85A后,坚持5秒后掉电。
大家给点思路,表只是看贴。

网友:
是不是 ,座子虚了呀

网友:
是不是 ,座子虚了呀

853850248 -5 严禁灌水

网友:
是不是 ,座子虚了呀

朝三暮四郎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呵呵,你只看电感上的电都出来的,有没有看出来的电是否都正常啊,不只是电感上的电啊,主板上的电你都测试了吗。

网友A:
不要只测电感电压,MOS管之后的也要都测下

网友(点评):
CPU复位不正常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要只测电感电压,MOS管之后的也要都测下

MOS管之后怎么测???
现在测量到PLTRST=3.3V,H_CPURST=0.25V,不晓得这个正常不?好像有点低。

网友:
本人未经过笔记本的系统培训,纯属自学,不懂之处还望拍砖

网友:
CPU无复位,南桥可能性比较大  你先查查CPU复位产生条件,都正常就给南桥准备后事吧

南桥面影响北桥发出复位,

网友:
希望楼主修好了 出来分享下  我以前有遇见过类似的问题 所有电压都正常   就是不亮机 集显的北桥也干了 还是没好

网友:
先换U试试看,然后照套路一步步修。

网友:
自己修过无CPURST,有PLTRST的笔记本,加焊南桥不行,改了就OK。现在主板正在烤箱里烤着呢。

网友:
0.2-0.3V一般都是南桥的DMI的事。

网友(点评):
以前有位兄台发过贴。

网友B:
小短路啊,不好修啊,先换个cpu试一下,不行的话慢慢查查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小短路啊,不好修啊,先换个cpu试一下,不行的话慢慢查查吧

cpu早换过了。刚换了个SB,居然加不起电流来,唉,卖芯片的奸商呀。

网友:
又换了个南桥,故障一样。这下郁闷了。

网友(点评):
要么没弄好。。要么是旁边少了什么东东。。

网友:
CPU无复位,南桥可能性比较大  你先查查CPU复位产生条件,都正常就给南桥准备后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