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2494HS显示器电源问题维修过程

楼主(2011-08-05):
   三星2494HS显示器电源问题维修过程
  接一三星显示器,雷打的,电源板问题,拆开一看,电源PWM IC是FAN7602,手头没有这个IC,而显示器又得尽快修好,没办法,查了下资料,发现可以用LD7575代用,不过得改电路,对比2个IC的电路,该去的去掉,该加的加上了,终于花了2小时修好了。话不多说,大家看图吧

网友(点评):
主要是2脚 ,一个是正控,一个是反控。

网友(点评):
专业.我还属于板卡级别,像这问题只能换.

网友:
学习了 学习了 ~~!

二当家de -10 严禁灌水

网友:
谢谢分享。。。。
第2个图纸可惜没有数值

网友:
也许有用吧,不过也要谢谢

网友:
昨天修一台被雷吉坏的,和你这个差不多

网友:
只要变压器是好的,加个电源模块15分钟OK

网友:
高手,具体怎么改呢,貌似挺复杂。。。

网友:
以前我修DELL的19寸用SG6841改LD7525。改后电压老是不稳定。。带不负载。。楼主你改的有这个问题?

网友:
向楼主学习,

新安江 -8 严禁灌水

网友:
楼主是高手,膜拜吧

网友:
我对你的仰慕之心如同黄河之水滔滔天上来

新安江 -8 严禁灌水

网友:
这都能改,看来楼主修机子还是挺用心的

网友:
顶一下 电路图以后有用

网友:
不错,这才是修液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