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A8N 机器 装上硬盘掉电。取下硬盘开机一天不掉电!~

楼主(2011-08-05):
各位老大给我一个详细解决办法。现象是 待机0.04 然后能开到1.5左右不上硬盘不掉电。 上硬盘前面的开机,到进系统的时候必掉。掉到0.01开机不了 要断电在开。。排除硬盘问题,能识别硬盘  并读取里面数据。

思路我明白了。 就是硬盘的5V电压欠压保护。 现在要重点检查哪些原件 - -!~跪求

网友:
换另一个硬盘试下就知

网友:
硬盘电路有问题吧 带不起来 短路了

网友:
兄弟,你的电流表有没有限流呀!!!

网友:
是否是电压问题或者南桥问题

网友:
换一硬盘试试,如果还是这样,就确定是主板的问题,如果不掉了,确定是硬盘的问题,查主板先从硬盘接口5V供电反推。

网友:
硬盘明显是好的 都能进系统看到 里面的最后一次启动选项。排除问题。现在准备找IDE的5V 顺藤摸上去。

弱弱的问下。欠压一般是什么原件导致的?

网友:
硬盘有没有坏道,或者是硬盘接口的问题吧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不是欠压。是功率不够导致的。看一下转换5伏到硬盘的MOS管是不是功率不够,这个可能性很大

网友:
有时候虽然有电压但是管子老化,负载就无法正常工作

网友:
我怎么感觉像显卡的问题呀.不是说进系统的时候掉电吗,,我有一HP台式机,装显卡就掉电,不装就不掉电.原理可能差不多.

网友:
你是用什么电源测的,用可调的,看看电流是不是不够。

网友:
建议换个硬盘试下,不换不知道

网友:
换过硬盘。故障一样,

排除显卡问题。是过了滚动条 还没有进系统就掉。

装上壳子掉的更频繁。

用的是可调电源 顾客在家里用原装电源适配器故障一样。

网友:
你取下硬盘开机一天是怎么个开法,是进了BIOS的画面后就一直放在那里不管它吗?还是读光盘进PE以后就一直放在那里?楼主都没有说清楚!

网友:
有没有考虑到是绝缘的问题!

网友:
没有接光驱 就是提示到 没有找到引导盘 请出入磁盘。按任何键进行引导。。
算了 等晚上示波器。BGA等一套到了 现场直播

网友:
5v有问题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问题我也遇到过!我解决的方法非常简单,我把硬盘的供电干掉另外从USB飞线,这样从USB那些飞线必需要加个 ...

MD 就这样搞 TMD

网友:
要是确定没有短路,可能是线路带不动负载,可以从同级电路飞一个5V到硬盘的5V接口上再试一下

网友:
5v 转换硬盘5v的 管子

网友:
是不是加载显卡驱动的时候断电啊?

网友:
你试着挂个移动硬盘在usb上看看能进系统不,看看是不是系统5v的供电带不起负载,量硬盘供电是不是够5v,换硬盘试试,在不行就找硬盘供电的那个管子看看都正常不,有条件直接换个试试,当机子掉电的时候你量一下是不是系统供电3v,5v都没了,把硬盘的供电这一路仔细的量过,排除都没有问题后,前面的都正常在考虑南桥。

最詳細了,頂

网友:
掉到3V 5V 都没有,从这里入手 结合前面一位兄弟说的 可能管子老化。

拆了2台IBM T43板子上的 3v5v系统供电 管子换上。

问题解决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5V的问题吧!!!!呵呵

网友:
看来是管子的问题啊

网友:
呵呵,硬盘,绝缘,5V,你的电流表是否限流

网友:
前天修一台ASUS A8SR,经常在加电显示LOGO后自动断电,但有时跑过LOGO后不掉电能用好久,尝试更换电源管理IC(ISL6262ACRZ)后就正常了!

网友:
转换的MOS不良,滤波电容不良都有可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