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屏变成上下两个画面了,怎么回事

楼主(2011-08-05):
显示器驱动板烧了,液晶屏上面的供电保险也烧了。换了保险液晶屏变成上下两个画面了,求教大家。。(驱动板换了新的,没问题的) 如图

网友(点评):
新板驱动不对了。

网友(点评):
程序不对,重新刷程序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不可能是屏的问题啊,在换个驱动板试试!

网友:
程序不对~!~! 这么简单的问题

网友:
帅哥程序不不对啊.一般换驱动板都要刷程序的.

网友(点评):
这个驱动板我接其他液晶屏是正常的

网友:
你是要用哪个显示屏呢!如果用这个就得刷.哥们好多屏都是不一样的.想问题不要那么死板.

网友(点评):
这个有问题的液晶屏是我自己的,换另一个可以正常使用,但它是客户的,我是拿来试的,我没得编程器

网友:
换个驱动板试试呀

网友:
要刷一下程序

网友:
刷个程序看一看,,

网友:
鼎科板通用

网友:
刷程序  要不用2621改跳线

网友:
你没编程器那就买个通用驱动板,叫老板帮你刷好程序就行了

网友:
刷个程序就好了

网友:
明来和屏不配.刷程序/你两个屏是一样的吗??

网友:
驱动板问题。换个试试

网友:
见过刷个程序

网友(点评):
应该是驱动不对。楼主请慎重点,不要冤枉液晶屏啊

网友:
mcu....

新安江 -6 严禁灌水

网友:
不可能吧,坏了咋会出现两个屏哩!应该是驱动程序不对

网友:
程序问题哟,或者通用板上的跳线,试一哈,

网友:
不是吧,有这样坏的吗。。。

网友:
lz   屏是哪里坏了  咋会出现两个屏啊?????   应该是程序啊   求解释!!!!

网友(点评):
显示器是这么坏的:这个显示器接一个电视盒当电视用的,后来不知什么原因。电视盒烧坏了,顺着VGA线把这个显示器的驱动板也烧了连液晶屏上的保险也烧了,修复保险,换了驱动板。屏幕就这样了(驱动板是好的)

网友:
程序出问题了

网友:
屏坏了 没有见过 程序不对见过

网友A:
我见过出现四个画面的,那是显卡,你想下你的是什么

网友:
强人。呵呵。估计是没有刷程序吧。

网友:
程序问题啊。。。。

新安江 -8 严禁灌水

网友:
应该是程序不对

网友:
先点一下屏吗,还不行再先个程序试下

网友:
同志们啊,有些现象是说不清的啊,要自己弄才知道,大家都以为是程序其实是屏

网友:
驱动或者是屏控制芯片

网友(点评):
今天换过屏控制芯片,还是老样子。不知道这个芯片里是不是也程序

网友:
显示器是这么坏的:这个显示器接一个电视盒当电视用的,后来不知什么原因。电视盒烧坏了,顺着VGA线把这个显示器的驱动板也烧了连液晶屏上的保险也烧了,修复保险,换了驱动板。屏幕就这样了(驱动板是好的)

网友(点评):
说了这么多,你没换个程序或驱动板试下吗,很简单的问题,自己都没测试就发帖求助,白白浪费别人的表情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见过出现四个画面的,那是显卡,你想下你的是什么

显示器的开机LOGO 也是两个画面

网友B:
屏的问题 你换给码片试试

网友:
刷程序看一下可不可啊    应该是驱动程序不对 是屏的可能性不大  也应该不是屏    你再去刷一下驱动看一下是什么样的修改

网友:
肯定是程序的问题···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屏的问题 你换给码片试试

有换过吗?给大家介绍一下

网友:
程序不对啊

网友:
屏坏了还能显示两个画面,应该是新换的驱动板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