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新鲜故障,不知你遇到木有?

楼主(2011-08-05):
昨天感冒了,带病上班,下午时刻隔壁修台式机的兄弟送来一ASUS 机器,说是不开机。接机开单。 通电,开机掉电。第一反应去掉电池【唯恐主板短路】 拆机,在放大镜下观察半小时。主板灰尘除掉,发现无进水痕迹,主板元件无外观伤痕。放心通电。妈呀机器开机了..好了正常了,以为是BIOS放电解决了问题 ,心中大喜,钱钱到手了,这时烟瘾犯了,出去抽了根烟进来再次点机。靠    不亮了,  郁闷 , 第一次点机我用了散热架第二次准备装机时我装上了风扇,半信半疑的去掉风扇。 点机机器好了 ,亮了,去掉风扇的 5V 供电脚位 ,再点机器亮了,在这个时候给客户拽一电话 , 我还没开口客户一直说他电脑以前很热,顺水推舟 问客户需要改风扇长转吗?客户大喜 ,说改。 直接从旁边的USB 飞个5V解决问题。 300 大洋到手了。。

网友:
为什么会造成插上5V短路我没去深究。。。 我修机器的原则就是  , 细心 速度 速度.. 在一个细心的前提之下。加快赚钱的速度,只要解决问题能正常使用。中间的一笔带过..

网友:
有问题自己要清楚,否则会很被动的!

网友:
请教楼主一下。风扇怎么改。有什么规律吗

网友:
我怎么不会遇到这种好事

网友:
   发现问题所在才是亮点

网友:
我也不懂,风扇是好,为什么原来的地方插上会导致不开机呢?究竟是什么原因?有没有人解释一下?谢谢分享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刚刚学习。告诉告诉小弟呗

风扇改常转就是把风扇 的5V供电找一个开机就产生5V供电的地方,一般省事的话可以接在USB接口的5V供电上

网友:
问题没怎么去深究,到这里了就很好找了,要么是风扇5V 的管子有问题,要么是风扇的管理芯片有问题了....我很懒没去深究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风扇改常转就是把风扇 的5V供电找一个开机就产生5V供电的地方,一般省事的话可以接在USB接口的5V供电上

细心的朋友有没有发现DELL 很多机器的USB上的供电不足??  DELL的机器尽量不要往USB上飞线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