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v37000找不到硬盘

楼主(2011-08-05):
开机进入bios很慢,找不到硬盘  。硬盘是好的,因为换过新硬盘。

网友:
不会是你在BIOB里硬盘的模式没改吧??

网友:
拆开看看接口有没有3V和5V,二组数据线是否有阻值,再考虑南桥的事

网友:
以解决  转接口接触不良 换个就好了

网友(点评):
我昨天修的三星X11就是硬盘转接线坏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