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V4装系统之难?唉,烦人的机

楼主(2011-08-05):
都知道DV4和CQ45系列的机装系统很要命的,我也碰到了,装了N次了,次次进滚动条就掉电重启,不管是装XP还是WIN7,这机以前刷过BIOS,装过XP的,现在又装不了了。掉电重启非硬件故障哦,进PE不管多久都正常的。。求高手解答一下??

网友:
既然被刷过BOSS那修改硬盘接口试一下。

网友:
或者换换系统版本,用ghost不行,就用原版的看看。

网友:
我装过一台DV4,装XP,声音不行,装好驱动以后,有声音,重启以后就没了。。最后还是装回W7

网友:
这类机器声卡是比较难装,要装两个,而且还必须分顺序的。  还有我上次装CQ系列的机器也掉电,最后我拿修机用的风扇对着它吹,就不会了。

网友:
我这掉电可不是发热掉电哦,进PE多久都没事的

网友:
还没搞好哦,望高手帮帮忙啊,现在我做了南桥了,老板再问我,我就开始换滤波电容了,没思路啊,没办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