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430A 继续求助 接贴笔记本修了一周了没解决啊 求助 ...
联想C430A 继续求助 接贴笔记本修了一周了没解决啊 求助 必须的

楼主(2011-08-05):
现在我告诉维修进度 机器型号 联想C430A 机器版号 DAOLE5MB8D0 REV
故障电流跑到0.9掉 有时候1.2掉电 诊断卡跑2A 掉 跑44掉 有时跑64掉
拔掉内存跑E0 停顿3秒后掉电
笔记本

网友:
拔掉内存的电流是多少。 如果过了内存。可能就是显卡了。也不排除显卡短路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说法。

网友:
显卡的问题大些。

网友:
不查内存0.8

网友:
显卡各电压正常

网友:
有些机子掉电也很可能是显卡的。

网友:
我真替楼主分忧,看样子内存都过了,接着就是显卡啊,出问题了,按一下显卡或北桥《水平按小心硅晶》
看电流有无反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