影驰9600GSO 5V短路

楼主(2011-08-05):
影驰9600GSO 5V短路了。
先查是风扇电路短了,但跑不出电路。
吹下各种芯片也找不到短路的地方。
GPU的供电阻值只有0.03,感觉是正常的。
主要是风扇短路了,但查不出电路了。
GPU的背面小电容也全短了。。。。查32数据线也是全正常。
会不会是GPU挂 了?

网友:
GPU的背面小电容也全短了。。。。
其实只有1个短,会造成测量去全部短。只能这里逐个查

网友:
GPU供电对地阻值不会低于0.5欧的,你这个只有0.03欧,如果不是你测量有误,就是GPU坏了

高端卡大把都是001的 但那不是0.0X欧 是X欧
支持这位朋友说的,,我想你是打错了

网友:
烧烧看!!!!用可调电源烧,1V,安培一点一点的加大。很欢用,滴点助焊剂,那里冒泡就那里了

网友:
你摸下供电场管,看哪个发热大!查上级电压,我觉得是电源IC的问题多,在显卡外置供电旁边,型号不记得了,有两个正方形的芯片,换了就可以!在N61集显主板上也有一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朋友,能说具体点吗???

就是强制通电

网友:
如果是GPU短路了,供电芯片会自动保护截断输出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