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5R140是什么管子?

楼主(2011-08-05):
惠普DPS-365BB A电源上的一个管子,型号是5R140,谁知道是什么管子、参数啊?
现在这个管子成了3通。

网友:
5R140P,5R140,50R140 TO-262 infineon DIP/MOS N场 500V 23A 0.14Ω

hjq
感谢回复!

网友:
高压场效应管5R140P,开启电压 600V,跨导 24500US,最大耗散功率 600MW,低频噪声系数 24dB,最大漏极电流 500mA,夹断电压 600V,极间电容 500pf材料 GE-N-FET锗N沟道

网友:
学习了!!!!!

AWX -5 严禁灌水
豪仔电脑维修 -6 严禁灌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