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坚强学习笔记

楼主(2011-08-05):
红5V 、橙3.3V在ATX电源外围都接有贴片电容。
PG在ATX电源外围也接有贴片电容。
紫5V在ATX电源外围也接有贴片电容。(但有时候没有贴装电容,而直接从一个点到其他地方。)
黄色12V在ATX电源外围也接有贴片电容。
蓝色-12V在ATX电源外围也接有贴片电容。(但有时候没有贴装电容)

紫5V与PSON之间接有一个474电阻,跟紫5V的电容相连,找这个电阻可以在电容旁边找。

白色线-5V  在ATX电源外围也接有贴片电容。用在ISA, 现在已经不用了。

测3.3V 5 V接的电容,测为哪些电容供电。

测黄12V的走线。黄12为哪些电容、针脚供电。

测接地的针脚跟电源线一起找。

测元器件工作电压的方法:
判断供电:跑线路,测通断
测量电压:红接正,黑接地。

IO蕊片:上下各38脚,左右各26脚。

找IO跟PSON相连的针脚,一表笔接开机脚,一表笔在IO上滑动。

找IO蕊片的接地脚,红笔接地,黑笔在IO上滑动。

测IO由电池提供的3.24V供电脚。黑笔接地红笔在IO上轻轻滑过(这个脚叫VBAT)。
测IO由电池提供的3.24V供电脚连接的贴片电容
测IO跟5VSB相连脚,一支表笔接5VSB一支表笔在IO上轻轻滑过(这个脚叫IO的VSB)
测IO跟5VSB相连脚所接的贴片电容

IO:IT8712F-a  GXS
100   VBAT
98    VSB
105   GND
107   pson#GP42
106   PAWBTSW#GP43  面板开关连接脚

测HD+相连的元件(R231  330欧)
测HD-无相连的元件
测RESET+相连的元件(贴片电容bc71)
测RESET-接地
PW+相连的元件(贴片电容bc70 贴片电阻R262 还接IO的powbtsw)
speak+相连的元件(贴片电容 ,且跟峰鸣器+相通)
speak-相连的元件(两个贴片电阻R249 R248,且跟峰鸣器+相通,R249 R248另一端又接二极管
PWRLED+ 相连的元件 Q70 R736
PWRLED-相连的元件R659
msg跟pwrled所接一样
二极管带有色环的一端为负。

三极管(收集,控制,发射)
b极为负,CE为正极。上面集电极C左边b基极 右边发射极e

开机的方法:
短接GND和绿线
短接IO的GND和IO的PAWBTSW#GP43
短接PW+和PW-
按下面板开关

主板开机电路检修:
检修一段:ATX (电源线->ATX电源->ATX接口->5vSB(PW+,VSB,V5REF(5VSB供南桥的参考电压),PSon))
南桥粗铜线出来的地方一般为V5REF,接贴片电阻。
检修二段:PWR
开关按钮->开机排针->IO
IO检修:外观,温度,阻值,电压,波形,

IO:W83627HF-aw
74   VBAT
61   VSB
105   GND
107   pson#GP42
68    PSin#  面板开关连接脚

门电路:7407跟随器
7  VCC
14 GND
1、2
3、4
5、6
8、9
10、11
12、13

boise刷写:
49FL002      002是2M的biose刷写的程序大约256KB
49FL004      002是4M的biose刷写的程序大约512KB

网友:
真是是个用心的人

网友:
绝对经典资料

网友:
这~。。。。。。。。灌个水吧

网友:
悦颜浅笑 -10 你懂的

网友:
还有没有更多的刘坚强的学习笔记,我想学习学习

网友:
有没有更多的刘坚强的学习笔记

网友(2021-09-25):
66,楼主很用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