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A8JP故障

楼主(2011-08-05):
一片ASUS A8JP主板,先是没有待机电压,换TPS51020待机OK,上电4秒掉电,发现没有1.5V。1.05v,打阻值只有21欧姆,断开电压节点后还是掉电,再还原节点发现故障现象不一样了,上电后电源指示灯隔两秒钟灭一下又马上来了,如此循环,测试所有的控制信号电压都在变化,包括SUSC#SUSB#VSUS_ONPWRBTN#PWR_SW#GATE_PWR_SW#ENBL,他们控制的电压当然也在跳动,只有+5VAO,+3VAO,正常,TPS51020的开启信号ENBL的电压也在变化,但是+5VSUS+3VSUS,可能是万用表反应不过来好像没有变化,我分析了一下图纸,最初是74LV74产生的VSUS_ON信号跳动导致后面一系列的电压变化,但是始终没有查出原因,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,谢谢了。

网友:
换EC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