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正R620 笔记本认不到无线 求助

楼主(2011-08-05):
有台方正R620 的机器,来的时候是不开机修好了,U口不能用又做了南桥 好了! 现在又是无线认不到,在网络适配器下都没无线那一项。

上面的信号都正常,3.3V 有了,RST 3.3V, USB 那两个到南桥的信号  阻值 电压都对!

下面是无线网卡的另外一端,上面的信号都是空的。     各位看官 说说我这个到底是哪里问题,还应该测量哪里, 无线网卡也换过了!

网友:
这台机器修的烦!

网友:
换个南桥试一下

网友A:
看一下 架构图。 看看 PCI-E 挂在什么下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一下 架构图。 看看 PCI-E 挂在什么下面。

兄弟你说的可是上面箭头指的那个PCIE。  还有一事不明,也看了好多帖子无线不能用的 检测PCIE 信号,  可我看到图上无线接口上没PCIE 的信号啊!

网友A:
架构图你看看 无线网卡是不是有挂在PCI-E 总线上。。。。

网友:
现在只能看一下构架图,不行的话就换个南桥试一下,别的办法没有。

网友B:
看看你的南桥,找其它车图纸,应该可以查出来的。

网友C:
看图这卡是挂在南桥上的,我感觉你还是换个南桥吧

网友:
会不会是南桥没做好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架构图你看看 无线网卡是不是有挂在PCI-E 总线上。。。。

网卡没挂在PCIE 上。直接挂的SB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看你的南桥,找其它车图纸,应该可以查出来的。

我现在看的图纸,貌似无线和SB的关系不是很大,并且那几个信号都对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图这卡是挂在南桥上的,我感觉你还是换个南桥吧

不瞒兄弟,在第一次做桥的时候,小弟挂胶的时候捅掉了好跟线,这就是为什么不做南桥的原因,拍越做越坏!
  再说了看图纸   到南桥的信号都对啊!

网友:
看过BIOS里的设置了没有?

网友D:
修这种尊照先简后繁的原则,先系统后硬件,确认网卡是好的,再修主板,看主架构图无线网卡挂在USB 模块上的,建议你可以先确认一个USB接口是好的,然后再把USB的两条数据线飞到网卡接口试一下看能不能认到

网友E:
AD0-AD3以及那几个复位,帧同步的阻值都没问题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修这种尊照先简后繁的原则,先系统后硬件,确认网卡是好的,再修主板,看主架构图无线网卡挂在USB 模块上的 ...

和我想的一样,我量了下网卡接口上的USB 信号阻值电压都对。  今天事有点多,还没来的及接线去试! 有空了也正想那样接线看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AD0-AD3以及那几个复位,帧同步的阻值都没问题吗?

AD0~AD3 等信号到接口上的是通过上图中间的电阻连接的,主板上 中间的那些电阻是没有的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