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520 到LOGO 过后就重启! 不是不开机!

楼主(2011-08-05):
机器型号: HP 520
板号:  LA-3491P
故障表现:1, 接 AC 自动上电!看到LOGO 后突然掉电。 换AC无效。
        接电流表一样。 用电池一样。

     2。机器没有摔,没有进水。

处理过程:1,拆机测 开关 正常。
     2,刷BIOS 无果。
     3。测开关键只有 0。12V 左右。但是安开关有跳变。

可能的问题: U22A 的第1脚进开关。 第2脚一直输出高电平,导通Q21.把ON/OFFBTN_KBC# 拉低。

有二个疑问:1,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上电掉电。就相当于一直按着开关一样。
      2。高手能说明一下这个U22 。是怎样工作的。还是U22本身坏了。因为没有件。所以不知道结果。

网友:
看你的图,U22这部分是个非门,1脚高,2脚就低,触发瞬间,2脚瞬间为高电平,拉低Q 21,是这样的吧。

网友:
R394这边有问题  开关脚要3.3V才正常  可能断线或电阻坏了  引起开关脚一直低电平  上电就自动开机 开机后过几秒后又关机了

网友:
嗨,今天遇到一ASUS A3V,上电后,自动发生SUSB#高电平信号,加焊南桥无效果,电流一直0.04---0.23---0.33-0.4--0.04这样循环.....是不是跟你的现像差不多呀.

网友:
U22 第1脚应该是3V,按开关肘降为低

网友:
呵呵,我今天也碰到了,我就换了一个U22就好了

网友:
我也觉得换U22可能会好

网友:
散热那个出问题了吧。应该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