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内存什么修

楼主(2011-08-05):
有一条内存用软件测没问题,点不亮什么修

网友:
没有遇见过这个问题

网友:
我多的是这种内存,想买不能

网友:
刷下SPD试试!

网友:
自己想下内存功能失效分析原理技术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什么牌子风枪哦?

高迪850的风枪

网友B:
昨天自己找了个废内存试了下,将芯片吹起泡了,还取不下来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昨天自己找了个废内存试了下,将芯片吹起泡了,还取不下来。

太烂了,你那风枪。。 怎么不鼓包哦。。。。杂牌风枪不适合做精密IC焊接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太烂了,你那风枪。。 怎么不鼓包哦。。。。杂牌风枪不适合做精密IC焊接。。。

唉,也就是业余爱好,没钱入那么贵的工具哦。

网友:
用测试软件修哈!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唉,也就是业余爱好,没钱入那么贵的工具哦。

起码也买个300-400的或者 安泰性的啊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起码也买个300-400的或者 安泰性的啊。。。

谢谢道长提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