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插笔记本电池,电池接口有公共点电压?

楼主(2011-08-05):
没插笔记本电池,电池接口有公共点电压?请问大侠们这个不正常吧?
那不插电池,电池接口正常是多少啊?

网友:
应该不正常 一般有几伏以下是正常的

网友:
不插电池,电池接口是应该不会有电压,因为电池有没有还要芯片检测

网友:
会有什么故障吗

网友:
常见的是放电管误导通或者击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