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显卡装驱动后偏黄

楼主(2011-08-05):
铭宣7300显卡一块,只要不装驱动颜色正常,装完后偏黄。软件和系统排除。
R、G、B对地阻值正常。拆掉VGA3脚的蓝色信号,从DVI引入C3蓝色信号到VGA三脚,无果。
求解?

补充内容 (2011-8-6 10:23):
解决方案:DVI引入蓝色信号只能在DOS等无显卡驱动环境下使用。更换VGA接头后解决。

网友:
检查一下驱动是否安装正确

网友:
此问题已修复,谢谢关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从DVI引入C3蓝色信号到VGA三脚-----请问这个什么意思

DVI的引脚图的定义可从网上查询到。C3是DVI的引脚,定义就是模拟蓝色信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