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教]采用“2倍铜技术”的主板插件件如何拆卸?

楼主(2011-08-05):
有一片采用“2倍铜技术”昂达电脑主板(2倍铜技术还是最直接有效的散热方案,它能更快的分散主板区

域的热源,将主供电模块产生的热源平均分散至整张主板),同轴+光纤端子被撞坏了,要进行更换,在

实际操作过程中发现,接地脚(GND)非常难拆卸,电烙铁温度400℃对其完全无效,其它脚都很好对付,可

能GND脚都有采用“2倍铜”技术,导致电烙铁的热量太快就散发掉了,本人菜鸟一个,对于这样的情况,

要如何进行焊接,高手不吝赐教,谢谢了

网友(点评):
找多一个人拿把风枪配合你的烙铁一定拆得下,我试过N次了。

网友:
找多一个人拿把风枪配合你的烙铁一定拆得下,我试过N次了。

网友:
用锡炉  方便  美观

网友:
这个还真没拆过,楼主这个帖子一个是可以引来高手的好的建议,一个可以让新手有学习的机会,要不然我还不知道2倍铜的这么难拆呢,希望群里的朋友多问些类似的有建树的问题,最近见的骗分的帖子太多了,才有此番感言

网友:
这个还真没想到,楼上说可以多吧 焊枪使用 这个我还真没用个。 还有楼主说2倍铜技术也是第1次听到,可能我是菜鸟吧。 不过我至今才碰到无铅的, 真的是学习啦, 想来那 多吧 焊枪使用 仔细方面肯定要多小心啦。

网友:
或者,再找一把烙铁,最好瓦数大些,将温度开到底,两把一起上,就OK了!

网友:
不行就上BGA~把第三温区预热打开,然后对着吹

网友:
2倍铜…还真没碰到过这个问题

网友:
风枪+烙铁的方案较为可行,因为如果单用风枪怕温度太高主板印制电路层鼓泡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