检测卡跑C1 D1 C3无显示???

楼主(2011-08-05):
此主板为七彩虹C61二代主板。
故障现象就是通电后跑C1  D1  C3无显示。用手触摸CPU电源IC:ISL656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R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7018CM有点发热,并且用力压,会出现此三个代码跳变。经初步检测开机电路.时钟电路、复位电路均正常。按说是不过内存,可是内存供电1.79V正常,CPU供电1.5V左右.至目前为止,还没有解决,怀疑是CPU座有问题。因为AMD的座最容易出问题。各位高手帮下了忙了。谢谢了!!!!

网友:
桥空焊了居多

网友:
内存的时钟测了没有

网友:
AMD的座虚汗的是有,但是少。。AMD的可不好焊,中间没有什么电容,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。。我焊过,没焊好~~~AMD的桥也易虚焊,不防加焊试一试,有的不可以用力按,按过了,也就按坏了。。。

网友:
打一下 内存到CPU对地值

网友:
还是加焊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