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开机反应迟钝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1-08-05):
一客户抱来电脑说开不开机。我试试看。不是开不开。而是开机很迟钝。按下开关以后大概10秒中,才显示开机画面。。是什么问题??求解。。。。

网友:
中毒了啊,先杀后装

网友:
????中毒??不会吧。。。

网友:
操作系统问题,重新装吧。

网友:
不是系统问题。。。

网友:
路过,学习中

dd

亚新科技 -1 严禁灌水

网友:
中毒  也看下硬盘

网友:
1.先全盘格了,重装,
2.看电容是不是鼓了

网友:
硬盘   坏道 主板是不是SATA 插多几次

网友:
是不是主板检测CPU或内存慢呀

网友:
把拿硬盘下来还会有那么快吗?

网友:
我看大家都没看懂楼主的意思,是不是说按下开关后,过10才出主板的启动画面
更换晶振和谐振电容试试

网友:
遇过华擎的板子,有过,换掉内存,电源正常开机,还有就是主板电路延迟了。电路老化所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