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台hp380 g4服务器开机报警

楼主(2011-08-05):
两台hp380 g4服务器开机报警 都是一声长鸣 一台能亮一台不能亮 能亮的那台卡在第一屏就不动了 求教是哪里的问题大一些 各位高手给个思路 谢谢

网友:
打800问下报警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我修过一台服务器,到windows的时候死机。。。换内存有时亮有时不亮,加焊了一下北桥,好了

网友:
看一下北桥下面有排灯,是怎么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