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看看这台显示器还有救吗?

楼主(2011-08-05):
联想L193的显示器。

网友:
先更换驱动板嘛 如果问题还有的话就是屏的问题,逻辑板出现这种情况修复率可不是很高的

网友:
这种问题先刷程序

网友:
只要不是屏就好办!~

网友:
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吧,如果有通用的就用通用的点下屏看看,这样速度快的

网友:
应该是驱动板上的主芯片挂了吧  换个驱动板试试啊   只要不是屏 一切都有救

网友:
是屏挂了。我有个aoc的也是这样

网友:
应该是屏左边的小晶片坏了!!

网友:
奇美屏应该是屏的问题!

网友:
水平的现象不一定哦。一样样换试试

网友:
屏的故障可能性大,,

网友:
接个通用的驱动板上去看看就知道了。。。

网友:
换个屏线试下,不行就是屏挂了

网友:
用通用驱动板点下屏看看是不是屏问题, 前几天修了一台一样的机子  换400V大电容好了  还有看看是不是高压大火。

网友:
感觉屏的问题大一点,可以用通用板试下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先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。

网友:
刷下程序再把屏线接口焊下看看

网友:
如果屏线没问题,就没救了

网友:
用通用板试一下如果还一样那就是屏的问题了

网友:
屏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啊,楼主,点屏试试看吧

网友:
换驱动板试过了,还是一样。。。。。。。放弃了

网友:
平的可能性大点!不过还是期待答案!

网友:
楼主能不能告诉我是哪里代工的 一般都是屏线的问题

网友A:
屏线可能有问题换一下

网友:
只要不是屏的问题,就没有修不好的

网友:
这个 好像通病 是屏线坏啦 换完就好用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