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MTV512GMV+RTD2023B+tw9906驱动板怎样烧写?

楼主(2011-08-05):
有一块二手三合一驱动板,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怎样烧写,有知道的师傅可否指点一下!
板型号:KR023BTW-TV-M
芯片是MTV512GMV+RTD2023B+tw9906
芯片

网友:
MTV512GMV也可以用通用编程器写

网友:
按照工具的使用说明操作就是了,只要工具支持MTV512GMV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