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联想启天2700

楼主(2011-08-05):
此机被雷击过,能开机,不能上网,用PCI网卡能上网,USB口全都没有用有5V电压插所有的USB设备都没有反应.请问应怎么修.

网友:
南桥坏啦!

网友:
USB坏了一把南桥坏了,如果换了南桥还是老样子你,你查USB的5V供电和3,3V的控制信号有没,

网友:
又有了新的发现,重装系统后,USB有时能用有时又不能用,这是什么原因???、

网友:
晕死,被雷劈坏的东西坏的东西都比较多的,雷劈桥容易坏呢。建议换南桥了吧。

网友:
刚才又重装了一次系统,结果USB口全部都能用了,就是USB鼠标不能用,能检测到就是不能用(新的USB鼠标也一样)真是奇了?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