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法安装系统

楼主(2011-08-05):
别人的技嘉GA-G31M-ES2C主板 REV 1.1 现在换硬盘重装系统进入BIOS设置成光盘启动后重启,出现北软股份有限公司界面:系统管理员密码  CMOS(BIOS)已改变 请选储存、还原、分析 谁便选择哪一项都出现检查管理员密码  请输入密码    确定、取消的界面就是进不了安装界面,麻烦各位大虾帮忙,这是什么原因,急!!!!

网友:
这个密码是技嘉公司出的,你破解不了,去客服问问就行,你的主板上有序列号,序列号可以查出密码

网友:
但是也可以装系统的!!!你把它的硬盘卸下来放在好机器上装,别解压,到解压的时候,卸下来放到技嘉的板子上解压,Ok。解压完就好了,系统装成功

网友A:
请问主板上序列号在哪个位置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主板上序列号在哪个位置?

十万分谢谢

网友:
客气,没事加油

网友:
有这种事?有没有高手来解答一下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。本人很好奇!

网友:
这样也是个好方法啊 用别的机器装系统 咋重启的时候关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