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认硬盘

楼主(2011-08-05):
哪位高手能回答:装系统,重新开机不认硬盘,简单不用写

网友:
想让别人帮你,你自己应该多讲点呀,
首先,你在BIOS里面能不能认到。/然后硬盘在别的机子上能不能认到呀。如果以前能认,关机后不能认了。看看是不是BIOS损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