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cq40 cq45 又一怪问题!!!!!

楼主(2011-08-05):
客户送修一HP CQ45 的机器 ,,,以前进水换过主板的,,,主板是 LA-4101P  INTERL  集显主板,应是CQ40 上的,,用了半年多,,突然外屏显,,内屏不显,, 本来应屏线的事,,,在别家飞了屏线后,,亮了,,半天时间又不亮了,,后来拿来,,正常手头有个HP CQ 45 的机器,,,换了整个屏和屏线,,,一样的结果

网友(点评):
记得cq40是la-4111p

网友:
真是不好意思.按错键了,,问题没有说完,, 后来又发了个屏线,,,,还是外屏亮,内屏无显,又排除上半部了,,查接口3.3   5 V ,   B+ 电压都有,,不接屏线,,单接高压,,白屏,,接屏线无显,,,屏接口28  脚也有5V ,,,好像LVDS 电压还很低,,0.12 左右,,有的没电,, 望朋友指点!!!!!!!!!!!!  INTERL  集显板

网友(点评):
外接都显了 3 5v B+肯定有 查一屏接口把 供电 lvds等

网友:
找个图纸看看是不是屏供电有问题呀。

网友:
找个图纸看看是不是屏供电有问题呀

网友:
有过类似的机器  后来换了北桥

网友:
屏供电有3.3  ,, 要换北桥,,,,太惨了........... 外接显示正常呀

网友:
7 楼的兄第,,怎么乱 放呀,,,,,都说用 另一个 CQ 45整个屏和屏线换过来了,一样,,,,还说是灯管,,,太不负责了
\

网友:
怎么没有高手出来指点一下呀,,这个机器修了好久了,, 昨天又 加焊了北桥,,还是一个样,,,,还是一个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