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黑色变成暗红色

楼主(2011-08-05):
我的显示器在启动时黑色屏幕变成了暗红色,进系统后其它颜色正常,就是黑色变成了暗红色。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查查驱动板的VGA的接口三色是否正常,

网友:
灯管是不是老化了

网友:
若是老化有这样的,再就看看它开启一分钟后比前一分钟好,那样的话多少是灯管老化

网友:
换线了,能换的就换,不能换的就修

网友:
上个图片看看,才好给你判定

网友:
一是灯管二是VGA线的事

网友:
首先排除灯管的老化,再就是屏线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谢谢各位指导,是排线松了,拔下来重新插上就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