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c466a奇怪现象

楼主(2011-08-05):
开机显示logo界面掉电
奇怪现象
按住键盘任意键开机一切正常
但是一放开按键即掉电
进入系统也同样
系统会认为是关机动作
开始关机

网友:
帖子不要沉了

网友:
键盘拆了看看 是不键盘坏了?

网友:
ec 南桥 都有可能。

网友:
键盘拆了看是不是键盘坏了

网友:
键盘排线拔掉试试还有这毛病不,没有就是键盘坏了,还这样就是EC

网友:
桥虚焊的可能性大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

网友:
键盘是好的

网友:
换EC 试试

网友:
什么都没换
自己好了
保险起见
加焊了下EC
希望再也不出问题了

网友:
C466确实喜欢出现问题  你可以问一下联想他们的技术通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