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白屏

楼主(2011-08-05):
收了一个显示器,起初屏显示然后黑屏反复,能进系统,怀疑是高压板问题,换了一块高压板后,现在开机变白屏了,能关闭显示器电源

网友:
在换一下电源板

网友:
根据你描述的情况来看 ,本来屏原来有图像的吧 ,只不过是开机要黑屏的。你改了一只高压条上去屏是亮了,但是白屏无图像!这种情况只能说明屏电路并没有工作。
原因;一般是屏的LCDVCC +5V电压丢失或者驱动板没有输出信号了,请检查屏线及屏电压是否正常

网友:
先把线换了再说

网友:
对,原来是有显示的,只是一下黑屏又正常,等会又黑,换了高压板之后啊,就变白屏了,如果是屏电压出问题了,修起来会不会更麻烦?

网友A:
高压板是网上订的,屏线估计也够找的,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判断是哪的问题呢? 我以前遇到一个白屏的显示器,换一个高压条就正常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高压板是网上订的,屏线估计也够找的,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判断是哪的问题呢? 我以前遇到一个白屏的显示器 ...

屏线不用换了,黑屏好了就看驱动程序了,不行换通用的,换之前先检查一下驱动板,把坏的排除,拖一下主控芯片,看有没救了

网友:
屏线再插一下,不然屏就出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