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bios文件不能直接编程器刷吗?

楼主(2011-08-05):
用编程器刷显卡bios老是不成功  校验提示文件不一致  猛然想到 显卡bios文件的大小根本和芯片不符
比如25vf512这类芯片是512k字节 但对应的显卡bios 好像都是60几k 奇怪 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个问题 因为以前都是在线刷的 没注意到
于是试验了一下  从好显卡上拆bios 读出文件大小是512k 再刷入新的芯片上  能用 这样说明 编程器没问题

网友:
楼主工具挺齐啊 编程器也有 要1000多吧 ! 我今天花钱刷了好几个了 哎!!!!!!

网友:
25VL12这类BIOS芯片很好刷,我的编各程器就是淘宝上买的135元那种垃圾产品,照样刷进去

网友:
25L512大小就是64K

网友:
你这个全部是空白字节。。

网友:
25VF512读写容量是64k字节是正确的,你的软件设置在512K读写当然保存也是512K了(64k以下多余字节全用空字节填充了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