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液晶显示器的电源板改装的问题

楼主(2011-08-06):
    最近老是修到写驱动板挂了的显示器,不得已换通用的驱动板还是省事。但有的改电源的时候出现一点小问题我们一般用的驱动板都是12V供电,然有的原装电源板输出的电压却有16V多,直接接驱动板,不用说驱动板上的电容首先挂掉,因为耐压才16V,我个人的解决办法是用4个3A的二极管串联利用PN结压降来降压还可以获取很大电流,使用多次效果很不错,但还是发现一个问题就是,耗材料啊而且比较麻烦,向征求下大家在这方面有没更好的办法

网友:
用4个3A的二极管串联利用PN结压降来降压
楼主可以给个图吗?不懂。

网友:
这个不用上图了,一个硅管二极管的PN结有0.7V左右的压降比如16V降到12V差值是4V,那么用5个二极管串联就消耗掉3.5V的电压,我这里用4个是因为空载相对高一点带负载就基本刚好达到要求

网友:
建议用5V这一组电压,因为电源一体板的5V端电流大些.只要要把通用板的电感拆下即可,接5V到电感的输出点,就是到跳帽的5V处,其他不管.这样改才合理.

网友:
是个好方法,还没使用过,有机会先做个试验看看,如果是这样要简单很多,原装板基本上都有5V这组电压

网友:
用4个3A的二极管串联利用PN结压降来降压
, O9 [0 P5 a/ A2 \楼主可以给个图吗?不懂。

网友:
4楼正解  我都是把电源的5v输出 接到通用版 mos管的 输出级上  还好焊接

网友:
把通用驱动板上的12V/5V DC/DC电感 园型最大用线最粗的那只 取下不用 在其输出端直接接入5V就行了 驱动板本来就只需5V电压就可以工作 之所以要加一个12V/5VDC/DC电路 只是为了方便如使用外接电源适配器这样单一组12V电源这样的情况 楼主用的方法不论是串二极管降压或有些用双7812稳压器等等 都是多余的

网友:
而且由于你空载主电源的5V输出 还有可能造成稳压取样电路工作不正常 因为大多数电源稳压电路的取样都来自5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