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190A1-02图像变的难看,有点像CRT显像管老化的现象

楼主(2011-08-06):
奇美19寸的屏,图像怎么调就是不好看,很像CRT那种显像管老化的现象。不知道是不是大那个IC CM2709的问题。

网友(点评):
用通用板测试一下,如果确定故障在屏,查下缓冲器。最好上个逻辑板的实物图

网友:
屏问题不大。这个故障像是对比度调的太高那样

网友:
换驱动板试下吧

网友:
重新写数据看看.

网友:
驱动板,屏线,屏 都要查,,

网友:
对比度调小点看看

网友:
楼主你先确定是屏还是主板问题。。

网友:
先确定是屏还是主板问题  估计是屏的问题。

网友:
貌似好像是VCOM...或者GAM有问题

网友(点评):
少灌水吧

网友:
是屏问题啊....

网友:
应该是灯管问题!

网友:
是屏的问题,换驱动板试过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