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F9D点不亮维修

楼主(2011-08-06):
机器型号:{ASUS  F9D  }
主板板号:{ASUS  F9DC }
故障现象:{点不亮 触发后3V 5V待机电压偏低}
  这个本是我朋友最开始接手修的,他重植过显卡正常点亮后、然后晚上拿回去考机,正用着的时候突然掉电了,然后就开不了机了.第二天早上他插上可调电源看电流上到0.23A、测量3VSUS -5VSUS待机电压都偏低(5V待机电压只有3.4V、3V待机电压只有1.3V),然后手触摸显卡很烫,就把显卡拆掉了,拆掉了显卡后在触发上电 电流到0.14A,而且5V 3V的待机电压故障依旧偏低。  然后把板给我、叫我看一下,插上电源待机电压0.03正常,测量5VSUS-3VSUS待机电压正常,按下开关触发后,电流到0.14A在去测量3V  5V待机电压就偏低了(如上情况)。
打了一下3VSUS-5VSUS电感的对地阻值、均为400左右正常,头脑里想了一下待机时3V  5V电压是很稳定的,触发后电压才变低的,要么就是后级有轻微短路的、要不就是芯片条件不满足,触发后带不起后级负载的电流,待机芯片为TPS51020。
于是触发后测量芯片的工作条件(24#-VIN、22#-VREG5、5#-VDDQ、8/9#-ENBL)主供电、线性输出电压、供电、开启脚电压都是正常的,对了看见还有(30#-VBST1、16#-VBST2)没测,这两个脚为自举升压脚,如果这两个脚没有电压、芯片发出的方波电压,就不会有足够的动力去驱动MOS管的G极让MOS管完全导通,用万用表去测量这个两个脚时有5V的电压了,差不多条件都满足了、后级打值也没有短路的、输出为什么会偏低呢?开始怀疑是芯片的问题,换了1个芯片还是一样,想到之前修到过输出电容不良导致电压不稳的,于是把3VSUS-5VSUS电容换了几个,在触发开机电压还是一样偏低,冷静的想了下、想到芯片有一个SKIP#脚,此脚为跳脉宽模式脚(我习惯性称它为调频脚),就是触发上电后、给此脚一个方波信号电压,让芯片将3V 5V待机电压输出电流转换成PWM大电流模式输出、从而供给后级负载电路,如果此脚电压没有,则芯片就不会输出大电流的电压供给后级的负载电路、也会导致电压异常,用万用表去测量SKIP#脚为2.6V,这个电压是不对的!之前所修到的板此脚都是3.3V的电,于是决定先查这个电压.
此脚电压是由SUSB#_PWR信号经过0欧电阻发过来的,于是将PR62070电阻取掉,看下是芯片将此信号给拉低了、还是SUSB#_PWR这个信号发出来的电压本身就是不对的,用外用表测量PR6207的1脚电压为2.6V,原来是这个信号本身发出的电压就只有2.6V、不是芯片拉低的,于是装上电阻继续往前追查。
.
SUSB#_PWR是由EC发出的SUSB#信号经过PR6712电阻转换而来的,同时转换出来的SUSB#_PWR也只去了几个MOS管、将+12VSUS转换成+12VS电压、做为MOS管G极的控制电压,从而将+5VO、+3VO、+1.8VO转换成+5VS、+3VS、+1.8VS电压.
既然SUSC#_PWR连接到这几个MOS管、那么任意一个MOS管损坏就会导致电压偏低、那就挨着一个一个拆吧、拆一个测量一下SUSB#_PWR电压,最后把这几个电压转换的MOS管拆了测量电压还是为2.6V,为了不放过一个蛛丝马迹,看见还有一个双n管集成的没拆。
在板上找了很久都没找到这个MOS管在哪,在电脑上搜索了下ASUS F9D的点位图、发现电脑里没有这个点位图,找我的好哥们要了份,打开点位图发现这个MOS管位置在读卡器插槽的下面,难怪没找到,原来是藏在了铁壳下面了。
拧下读卡器插槽螺丝、竟然发现了一个像小三极管的原件烧糊了(后来查图纸知道是个双二极管),心想应该就是它烧坏引起的了,3脚也连到5V待机电压。
在料板上找了个装上去,触发开机故障依旧,用万用表打了一下二极管3个脚的对地阻值,发现2脚对地只有13、而1脚对   有300多,于是找了一个ISL6227换上去,在打2脚的对地阻值,给3脚一样均为300多了,可能是芯片击穿了将双二极管烧毁的。 插上电源以为就这样好了,触发开机悲剧啊居然没好。。发现电流还是为0.13A、在用万用表测量3VSUS-5VSUS电感电压还是偏低,看着图纸纠结了一会,头脑想到在去测量下SUSB#_PWR信号电压,发现还是2.6V,当看见这个电路时想到既然SUSB#_PWR是由SUSB#转换而来。

网友:
那么如果SUSB#发出的本身信号电压就是不正常的、肯定转换而来的电压也就不正常了,于是把PR6712-1K欧的电阻取下来、测量SUSB#电压发现电压为2.6V,看来是SUSB#这个信号本身的电压就是不正常的,于是在追查SUSB#看去了哪些地方,是不是被其他地方给拉低了。

SUSB#除了产生SUSB#_PWR#信号外、就去往了这个电路(此电路是系统电压经过与门相与后产生的PWROK信号(不过这个板设计中只监控了SUS电压、其他几个电压监控的节点图纸设计中都是断开了的)只有当PWROK正常后就会导通PQ7004A从而PQ7004B截止,FORCE_OFF#(强制关机信号)就会为无效状态,这个FORCE_OFF#去往EC的复位芯片*与控制于待机芯片的EN脚,如果FORCE_OFF#为有效后,就会拉低待机芯片的EN脚,从而关闭待机电压输出。

想到这就是SUSB#信号最后一路了,如果拆掉PD7004与PR7012也是没事的,这样PQ7004B-5脚G极电压要么就处于低电平状态,要不就是漏极开路状态,于是去掉PD7004与PR7012、再次触发开关发现这次有个LED灯亮了,用万用表去测量3VSUS-5VSUS电压,呵呵正常了很稳定的3V  5V,(当时由于时间有点紧就没去分析到底是哪个元件将SUSB#电压拉到2.6V了、大楷看了下有个与门电路、它最容易导致短路了、先没管)看电流表 电流明显增大了一些有0.24A了,去测量内存+1.8V、+3VS、+5VS、内存基准电压+0.9VS、桥+1.5VS都出来了,唯独显卡+VGA_CORE与+1.2VS总线供电没出来,一下想起来了我朋友之前怀疑是显卡短路、把显卡给取下来了的,有可能是显卡没上、EC或者BIOS检测不到显卡、没发出控制电压出来吧?导致没显卡供电输出的,于是快速的把显卡重值上,做好BGA后,插电触发电路飙到0.36A不走了,看见CPU没装上、装上CPU在开机电流还是到0.36A,于是测量了下CPU供电电感发现没有,在测了下显卡供电发现有1.2V了,但是测量到+1.2VS电感时发现还是没有电压,查了下这个电压是由ISL6227控制的,刚好是之前烧坏的双二极管与芯片。

ISL6227控制了两路电压(+VGA_VCORE、+1.2VS),现在显卡供电出来了,只是没出+1.2VS供电,测量了下+1.2VS电感的对地阻值为34,另也测量了下+1.2VS的上下管均是正常的,这个供电应该是VTT总线电压、于是查了下芯片的VIN、VCC、几个EN、BST都是正常的,用示波器打了下上管的S极,发现触发上电完全一点波形都没有,于是查看到这个芯片的(17#-SOFT2)软启动引脚、使我想起了之前很老的主板上有一个CPU供电芯片RT9241B的SS脚、这个脚做为芯片的主开启脚,于是测量发现没有电压,打值也是正常的,它就外接了一个定时电容,查了此芯片的PDF内部方框图发现,+1.2VS调节我所测量的都满足了、应该要输出的,于是又换了一个芯片,故障依旧,还是没电压。
看了下图纸华硕板有节点的、断开试试看。

将PJP633与PJP634用吸锡线将节点拖开后,在插电触发,测量节点的第1脚发现供电出来了为1.16V,看来是后级给拉低了的,且CPU供电1.5V也出来了。

这个供电去的最多的就是MCP67MV单桥,悲剧看来是桥短路了,于是换了个桥重值上去,在触发上电、电流很流畅的飙到1.83A上下跳3下(AMD的CPU电流比较大)显示器自然也顺利点亮了。
至此板修复!!!!!!!!!

疑问:至于SUSB#信号只有2.6V引起5V 3V待机电压偏低,是PD7004坏或者PR7012
将其拉低的?正常PWROK为高电平使其PQ7004A完全导通接地、也只能把PR7012的下端拉低为0V电压,上端应该还是为3.3V的,因为PR7012是一个1M很大的电阻,除非电阻阻值变小了或者是二极管损坏了、希望高手解答?因为这两个件我拆了就搞丢了,当时手里也没这个与门换。
看下ASUS  F9D这款机型电压基本上没监控,节点都是断开的。

寫得很詳盡,是份難得的教材,感謝樓主了,辛苦囉 =^_^=

网友:
乖乖  3.40写的     维修   很不易......          写的很细 容易懂

网友:
哇,樓主,這一路下來可是辛苦壞嘍!
真是感謝分享

网友:
楼主是在哪学的啊?维修思路很清晰啊!真羡慕啊!以后多发点真阳的帖子,多多学习!!

网友:
与门应该没问题  PR7012阻值变小可能性比较低  应该是PD7004性能下降了

网友:
附上此机全套:
PDF    : ASUS F9D待机3V

网友A:
饶了这么大圈子,也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能记住这些东西的。说的是很简单,有时还要查到具体的东西,容易跑题哦。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觉。本来时查这个电路的,却不知不觉的到了另外一的电路。是不是LZ每步都记到纸上还是记到脑子了\?我感觉说的时候容易,但到电路图上就容易混乱,是不是啊?大家说说。
怀疑LZ 作秀哦。

网友:
楼主的理论知识真是太强大了。不知道楼主花了多少时间啊。如果让我这种新手来修,搞上一个星期左右,拉倒换板了。
谢谢楼主分享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饶了这么大圈子,也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能记住这些东西的。说的是很简单,有时还要查到具体的东西,容易跑题哦 ...

我TM作秀写到晚上3点多 我有神经!
得了!下次还是不发帖为好了。总有你们这些鸟

网友(点评):
写得很详细,赞一个!多谢楼主无私奉献的精神。

网友(点评):
楼主不要理会哈 希望楼主多多发帖 好贴

网友:
10楼的,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半夜三点多。你会作秀吗?
楼主辛苦了。写得很好,对我这样的新手有很大的帮助,思路很好,不走弯路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TM作秀写到晚上3点多 我有神经!
得了!下次还是不发帖为好了。总有你们这些鸟

楼主支持你哦,有些人就是羡慕嫉妒恨.............

网友D:
技术贴,不过想知道LZ这机器收多少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支持你哦,有些人就是羡慕嫉妒恨.............

不是说羡慕和嫉妒!!我当时看见他的回复很无语、“作秀”,想到自己从23:00点写帖写到3点多,其目的只是为了给大家共同分享一下和看帖后给我一些建议,同时也作为我自己的维修笔录记忆,所以回复他的帖有点激动了。呵呵 没事的。

网友(点评):
首先肯定并非常的感谢楼主的帖子 写的很详细非常的好;但是确实思路有时候有些混乱了,可以先写草稿修改下再发 相信你的帖子不久之后必火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技术贴,不过想知道LZ这机器收多少钱

都是同行,收的同行价¥....

网友:
了不起,寫的很詳細,解說也很棒,是份很好的教材呢,收藏起來,感謝樓主辛苦的解說與分享 =^_^=

网友:
6227损坏,烧掉了南桥,其实就是南桥坏了,

网友E:
写的太给力了。。理论分析的相当到位。。楼主哪学的啊这么强悍

网友:
多谢楼主第一时间分享,顶!

网友:
    楼主啊楼主,我也修过F9DC的这个问题,触发后3V5v拉低了点,那时候是因为这块板不小心短路了,结果什么问题都出来,直到修到这个问题,就不修了,没耐心了,也没什么思路。

网友:
楼主写的不错 。提供了 思路。 。。。。 别人的眼光是别人的事情。 我顶你 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LZ确实不错,我也顶你一个,维修思路对我们新手来说确实很重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