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系列电路

楼主(2011-08-06):
TB到底满足什么条件,从59p输出VCC3SW?望高手指教,有的说与温控无关,大家指教下,谢谢

网友(点评):
TB要满足主供电VREGIN的主供电以及对它的一个检测电路BAT_VOLT大于2.9V就能产生VCC3SW,温控就是它所连接的TH_DET脚外的温敏电阻,这个脚大于0.5V就能引起SHDN#有效,这个信号又连接着VCC3SW,从而把3SW拉到地。

网友:
供电 时钟 复位 就可以产生了

网友(点评):
口水贴和没说一样。

网友:
好像有关,我记的T60的键盘口有个温敏电阻,有一次客户说他自己清理机子,装上就不亮了。后来我就修。发现供电复都有就没有VCCS3W这个待机电压。芯片也换了。也不行。后来客户换板了。板子我存了下来。后来又有一个同行也拿了一块和这是一样故障的。最后我看看板子发现这个像电容长像的电阻一头掉了。最后装上就好了。 我给我的也拿出来了。一看呵呵也掉也所以当时也没看出来。换上一个就好了。

网友A:
VREG16  BATVOLT  还有振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VREG16  BATVOLT  还有振荡

哪个震荡,发个截图好吗?几脚呢

网友:
10脚 11 脚

网友:
VCC3SW是对SHDN#信号的上拉电压,当SHDN#为低时自然会拉低VCC3SW.

网友:
VCC3SW是对SHDN#信号的上拉电压,当SHDN#为低时自然会拉低VCC3SW.,这个说的可不对,SHDN#为低是拉不低VCC3SW的,中间有上啦电阻,这个电阻开路会造成-PWRSHUTDOWN这个信号为低,VCC3SW出不来查57脚看看有没有20V的电压,T4的是16V,还要看看54脚电压不能低于2.9V,55脚不能高于0.5V,高于0.5V为温控动作,可能是热敏电阻开路

网友(点评):
是的,看的马虎了点,呵呵。不过机是开不了的了。

网友:
我 也有一台t43的VCC3SW不出来!

网友:
9楼的回答有那么个回事了啊,

网友:
论坛不是有发这样子的电路分析吗,讲的很详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