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MH4问题

楼主(2011-08-06):
这几根信号是什么,待机下有波形呢,望高手指教指教,谢谢

网友:
和EC通讯的XP总线

网友(点评):
比如电池要把电池的数据传给H8,H8就要把这些数据传给PMH4,那么它们之间的传输就是靠这个XP总线。充不充电,这些数据是很重要的。

网友A:
说的很明白了呀 ,和EC通讯啊

网友:
高手帮我解释下,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说的很明白了呀 ,和EC通讯啊

我知道和EC通讯,这个信号主要起什么作用

网友A:
作用就是和EC通讯
这里面有数据 时钟 使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作用就是和EC通讯
这里面有数据 时钟 使能

哈哈,多谢

网友:
呵!這就是說,你裝XP系統時用到的幾根信號線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