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61非显卡问题

楼主(2011-08-06):
同行拿来一个T61的板子,说是显卡问题 放几天供电也出了问题,。接个来待机量了下L8电感没电压,此电压是VCC1R5M,先补焊了下MAX1540,此电压就出来了,电流上到0.8A了,感觉没过内存,于是马上打内存的波 没有,呵呵,那看看CPU复位没有把,1.05V 有,下一步马上转到CPU寻址上去。BIOS的2脚有寻址动作,但是没有正确的读到BIOS的内容,在网上找了个T61免安全芯片的BIOS 刷上,能跑码了
BIOS的第2脚也有正常的波形了 ,内存上也有波了 接屏  亮机了,,

还给同行,几天后又说不亮了,郁闷,估计是那VCC1R5M又丢了 果然 我拿过来量 真的丢了,那查查芯片的工作条件把,下管栅极电压5V 说明芯片保护了!,那开始量反馈,量了没问题,那就看看控制信号 VCC1R5M ON的 居然只有0.3V, 那是M2_ON
信号通过一个O欧电阻过来的  电阻的两边都有3.3V ,那VCC1R5M_ON居然没有,那就知道问什么了  肯定断线了,直接飞线 OK
亮机

其实这几天补焊芯片能好是因为他那控制信号线没有完全断,所以有事正常,刚好遇巧我补焊是那线有正常了,此机就2个问题,1 :VCC1R5M_ON断线,2:BIOS程序错误。

网友:
不错,我现在还没有搞清楚这些电压是怎么产生的

网友:
不错的,思路清晰

网友:
怎么判断它有没有读到BIOS的内容?

网友(点评):
回北京以后,有问题就去请教你了,到时候联系你,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