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开机第一次要二启再开机却正常

楼主(2011-08-06):
华硕主板P5B SE原来开机开机跑D0,但能进系统,一切正常使用,
把主板CPU电容,原固态电容560全换成1000UF,,换过后正常跑码
但插上电源第一次开机时主板会自动复位一次,也就是开机通电2秒再断电2-3秒再重启开机。
但只要电源不拔电源线,再开机都是正常的,不会再出现二启现象
但要是主机电源线拔掉,再插上开机,每一次开机又会出现二启现象,
CPU是6550,要是换成E3400一切正 常。

刷了三个0902;0904;1103版本,BIOS都没用,换内存,电源,显卡都没用

网友:
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

网友:
是不是电容容量换得太大了

网友:
你自己说的很明白了,用同固态电容560换一次 看看

网友:
回复2。3楼的,原来没换电容之前也是二启的,而且不论拔不拔电源线都会二启有时会三启,拆下来的固态电容测量 后,电容量也是正确的,
能确定电容加大了会出现二启现象吗,我也是业余玩玩的,没修过几块板子,老师傅多指点一下吧,

网友:
有的主板好像就是这样设计的二次重启      第一次是检测开机条件是否正常的 .我见过几个正常使用的品牌机就是这样.

网友:
第一次是自检吧,第二次才能亮机!

网友:
昂达945PLN,就是这样设计的.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样的.

网友:
恩 ASUS  的 板子我也遇见过  我想应该是设计方面

网友:
这个属于正常的。。很多主板都是这样的。。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!我修过信步监控主板也是这样!

网友:
可是,,,
小的还有一问,很纠结的,,
为啥把CPU换了E3400又正常啊,

网友:
你问一下客户以前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,然后再去修

网友:
这个是正常的现象 很多主板都这样 只要能点亮就不管他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