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联想L2060WD电源板输出电压

楼主(2011-08-06):
今天接修一台L2060WD的显示器,故障为不开机,测量电源板有输出电压,到高压部分有18V的电压,到驱动板只有个3.3 V的电压,不知道电源板的电压正常不
请修过的同行说下

网友:
我这有一台是电压正常 带不动驱动板

网友:
有的输出是3。3V,而不是5V,,

网友:
这个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 你看驱动板上有没有3.3V稳压IC不就知道了吗?

网友:
这个3.3V是正常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