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F31A 装上光驱死机

楼主(2011-08-06):
机器来的时候是分屏,一看就是显卡的事,换完显卡以后进系统死机,以为是显卡的事重新加焊了一下,测试了一下不死机了,机器装起来以后又死机,怀疑是那个硬件出问题了,把光驱拔下来以后不死了,重装了一个系统还是死机,后用安装盘装了一遍,ok

显卡没做好,也会死机的,还是从初始故障查起,个人观点

网友A:
913207013邀请您访问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?fromuid=458273

网友B:
系统问题??????

网友:
我以前修个神舟是这样

网友:
是换系统好的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913207013邀请您访问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?fromuid=458273

你自己说,里面有啥!又没相关资料,看什么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系统问题??????

驱动问题,它这个光驱是吸入式光驱,我用安装盘先不装驱动,

网友:
不错的案例,如果看前面拔掉光驱就不死机了,习惯以为会是光驱问题,但结果却是系统光驱驱动问题,比较典型,谢谢楼主分享。

网友:
什么样的怪事都有 !少见 以后会留意的

网友:
我前几天遇到一个装光驱几死机
  是我不小心把光驱接口那里碰掉一个电阻

网友:
得给你加点分,案例经典

网友:
习惯判定是电脑硬盘的故障.

网友C:
楼主最后是用安装版的系统装好的吗?

网友:
不是 光驱本身的 问题 ???
我 以前遇见的是 光驱本身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最后是用安装版的系统装好的吗?

是的。安装盘的系统

网友:
死机有很多种,先要分清是硬件故障,还是软件故障,再下手。

网友:
前几天有个改光驱接口模式能解决的  刚才找了下没有找到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