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主板载入PE速度问题,请教高手

楼主(2011-08-06):
我不知咱们这个论坛不否有在这方面的高手,或许能在硬件方面给我些启示!
事情是这样的:
用同样的PE,同样AMD5000+的CPU,同样3G-DDR2内存,集显的板子。
用华硕的M2N-MX的板子,(不用加载USB2.0驱动)在载入玄天的PE的进度条,只需10秒左右。
可是换了映泰的板子,(加载USB2.0驱动,电脑自动重启)就在进度条这儿就载入近30分钟。

在其它牌子的板子上,也同样存在这样的差异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?
我想问下,到底差哪了呢,是不是在BIOS里有什么设置选项没改啊。
哪位高手能解在下心中疑虑啊??

如果有人能帮我解决,本人愿付30分,以之酬谢!

网友A:
我觉得跟本身硬件   和   PE 版本有关

网友:
我怀疑是不是 USB 接口问题

网友:
有的很快进PE ,有的很慢,我也想搞清楚,

网友:
打开BIOS里面USB选项的2.0选ENABLE,还有速度选HISPEED就快了

补充内容 (2011-8-7 22:46):
太感谢啦,希望能快点升级为小小白啊~~~

网友(点评):
您的回答秀好,我晚上回去在试下,如您所说有效,回来加分,谢谢!

网友B:
很明显是硬盘的问题.

网友:
很感谢提出这么有意义的建议,晚上回家在那块板上试试,不过映泰的板上在USB选项只有USB1.1和USB1.1+2.0,没有单独2.0的选项。如果如你所说,一定给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很明显是硬盘的问题.

哥们,你看好了,我一样的硬件,除了主板,其它都是一样的条件,用的是移动硬盘
不过还是谢谢你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觉得跟本身硬件   和   PE 版本有关

硬件除了更换了主板,其它包括PE都是一样嘀

网友:
除了USB以外和主板芯片也有关系的嘛

网友:
进PE超慢的,比如进了桌面图标加载不出来的,一般是硬盘爆菊了。

网友:
有的很快进PE ,有的很慢,应该是 USB 接口和你的PE有关系

网友:
这个问题很好,我也碰到很多了,不知是怎么回事,

网友:
   难道和 BIOS设置 有关系?  总感觉与主板上的USB速度有关系.......   PE的版本也很重要!

网友:
主要是本身硬件   和   PE 版本有关,
还有可以先用分区工具把C盘格式化,进入PE速度会变快很多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 后来做个桥就好了   是AMD的机器

网友:
可能是 华硕主板设计优化的好点

网友:
我也经常遇到这种问题

网友:
   可能是板子不一样,BIOS也不一样.

网友:
这个有很多咱版本的

网友:
你那个映泰板子好的吗,

网友:
遇到过,没有解绝

网友:
应该是板的问题      我也遇到过    经常

网友(2011-11-25):
我也想知道原因

网友:
也经常碰到,同硬盘的关系肯定是有的。
好象还没有得出最终的权威说法

网友:
值得研究一下

网友:
差别是有,不过没试过差这么多的,内存小点,进入会慢,你换个其他的PE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