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块全板无复位的主板维修

楼主(2011-08-06):
这两天接到同行转来的两台电脑,插上主板诊断卡初步检测,两台电脑均为主板全板无复位,造成不开机。

双敏UF770A-CF V3无复位

一台主机主板是双敏UF770A-CF V3,使用AM2假负载测量,CPU供电正常,但无复位。接着测量主板的主要供电,发现该板北桥无供电。顺北桥供电查找,有三个MOS,分别为Q30、Q32和Q33。其中Q33D级为5V输入,S级无输出。仔细检查,Q33及Q32的G极为一个叫:f72815sg的八脚芯片的二、四脚控制。经查该IC的三级为VREF,正常工作时该脚应该为0.6-1.8V,测量无电压。顺着该脚查找,经过一个C260电容后,接一个标号为:K72的小贴片。同时K72的控制极连接另一个标号为:T1A的贴片三极管。经检测,T1A这个三极管有问题。更换好的管后,故障还是一样。但是这两个贴片三极管都取下后,北桥恢复供电。安装CPU及内存,测试复位正常,故障解决。

此板虽然修复测试了一天多都没有再出现问题,但我想请一下高手,这两个管为什么取下后主板可以正常使用,但安装回完好的管子回去,还是不行?
附件为:F72815SG的PDF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