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很值得大家探讨的BGA问题

楼主(2011-08-06):
就是芯片植珠前,放珠的问题!请问高手们,如何放得快,放得准,放得好!特别是DDR3显存的小珠!本人曾经连续植6个显存,站起来头晕了

网友(点评):
用錫膏快些...

网友:
正好。。。有个问题想请教你。就是植株后,你用风枪吹的么,,多少度,几档风,先摘网,还是吹完摘网。。植的珠子非常牢么

网友:
个人感觉焊油不要太多,温度要根据珠子大小,芯片材质而调节,不是老是一个温度,带网吹的话保险一点,不过网吹几次就不好用了,我一般都是把网取下来再吹

网友(2012-03-02):
小珠的话还是用锡膏吧,就像修手机的那样去做。

网友:
哪里有的买。。没有过

网友:
呵呵,直接用钢网放在芯片上,然后倒锡球,将每个锡球拨到位,然后用风枪吹,温度250度左右,风力2档

网友(点评):
多用几次钢网就会不好用,最好是把钢网拿下来再风枪吹

网友:
温度和档位要掌握好才行

网友:
小珠子不好植,要多练习,熟能生巧

网友:
我觉得植珠做重要的是干净  钢网表面不能粘锡珠桥上面涂一层薄薄的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