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死机

楼主(2011-08-06):
今日遇到电脑开机一会就出现死机.找不到什么原因
电脑死机

网友:
散热处理了嘛

网友:
CPU有没问题 是不是太烫掉电了啊

网友:
散热问题吧?还有,内存有问题了也会导致死机

网友:
温度过高....

网友:
楼主,死机的原因太多了,你要一个个排除,先软后硬,内存和硬盘重点查

网友:
看主板电容是否爆浆?

网友:
散热的问题 打开机箱用手试试有没有发烫的

网友:
内存吧,前天我的机子玩着玩着就死 了过去,换了条内存就OK,可惜了我那军棋被扣4分

网友(2012-07-01):
死机原因太多了

网友:
先排除软件故障在硬件问题

网友:
硬件主要有内存和硬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