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7300GT 128M 求一芯片解释

楼主(2011-08-06):
    有个昂达7300GT128M的显卡,显存还有GPU都无供电,此卡是两个APW7065控制MOS的,测量两个IC的VCC和BOOT都有11V多的电压,感觉应该工作了,但是UGATE和LGATE无输出电压,我换了两个IC但是也不行,我用7210代换的,这两个IC是在卡的背面,我发现在正面还有两个IC,分别是 (4446   bd7f147)另一个是(4468   BA7F2A) 也是八角的IC,但是我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,只是这其中一个连接APW7065的第二脚,我不知道这两个芯片是什么芯片,起的什么作用,我看一般显卡上都有这两个IC,不知道是个什么用的,请知道的朋友们说一下,谢谢!

补充内容 (2011-8-14 18:46):
《已解决!》不需要回复了!

网友:
7065坏的多,直接换不就得了?

网友:
这两个都是SOIC8封装的NMOS 脚位是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