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50e 不开机

楼主(2011-08-06):
R50E 待机电流0.05.电流跑到0.84就不走了。应该是什么问题。

网友:
跳变吗  如果是直接上到  0.8a  不跳变的话   应该是 CPU还没工作

网友:
上测试卡看看代码呀

网友:
  跑马  跑多少阿,  北桥或显卡吧

网友:
量 一下各路电压 正不正常????????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