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360 CPU 升级,请教!

楼主(2011-08-06):
各位DX,本人还有一台联想e360,PM 1。3 ,855GM主板。用XP,感觉有点慢,主要是现在的软件需求太大啊。想利用一下,能否进行CPU升级?什么型号的?在网上潜水,说BIOS要升到04年以后的?才能用pm 1.7?请问位赐招
cpu

网友:
用pm 1.7 吧 不过也实质上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最好是把内存也升级下 其他的没什么意义 不值得投入

网友:
说实话,同楼上,想用的话把内存加下,其它的对这机器来说没什么意义了

网友:
内存升级效果比升级CPU明显

网友(2011-09-26):
我加了1G内存,速度有提升,观察了一下,整机运行速度,可能跟硬盘有很大的关系,硬盘读写频繁,可能换成5.4K的应该还有改善

网友:
不推荐升级 升级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! 直接换本吧!

网友:
没用,主板不支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