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极度郁闷的问题!从未见过。

楼主(2011-08-06):
上个月底修了一台方正FH980-WA,当时故障是不通电,正好手上有这块电源板,换上电源板后试机,红屏,换灯管试还是红屏,换驱动板问题解决。

前天客户又把显示器拿来,说是偶尔白屏,客户不大懂,说不清楚,我在店里试机一切正常。
下午客户说故障又出现,我怀疑是主机显卡问题,客户把主机和显示器都带过来。
测试果然如此,会在XP启动画面过后,进入桌面的时候白屏。

后来交换测试,用客户的主机,我的显示器一切正常。用客户的显示器,我的主机,也是一切正常。无论怎么关机重启,都不会出现白屏。

但用客户的主机和显示器,就会在XP启动画面过后,进入桌面的时候白屏。此时,把显示器的电源插头拔下再插上,又恢复正常。

会不会是屏坏了,在读取显示器ID的时候,出现白屏,断电后再插上,因为不需要读ID了,又恢复正常显示?
见过此类故障的朋友帮个忙,谢谢!

因为没有合适的屏换上试机,所以一直没搞。

网友(点评):
如果刷新率正常的话,采纳一下三楼意见!

网友:
分辨率和刷新频率正确吗

网友:
VGA线把12、15脚在屏驱动板上断开一试

网友:
我有块老的屏也有这种现象,原因不明,估计是旧产品的原故吧,用的是通用板2621

网友:
长见识,学习学习

二当家de -8 严禁灌水

网友:
更新DDC。
在工厂模式中选中正确的屏。
也可以试一下更新显卡BIOS。

网友:
楼主  解决了 和我说一下哦  等待成长!!!

网友:
有没有DVI接口啊,有的话换DVI接口试一下,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

网友:
vga线换了吗

网友:
一般来讲, 这是由于主机显卡所致,建议更换显卡试试……

网友:
我认为是显示器问题哦。恩...把驱动板上vga输入电路的那些个三极管和电阻换换...

网友:
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,没有见过,期待你们解决!

网友:
没碰到这种问题,期待结果。

网友:
公司前面在网上买了一批液晶显示器都是这样,开机进系统的时候白屏,然后关了屏幕再开就又好了,估计驱动板程序问题

网友:
我也怀疑驱动板程序,连别的主机好的?

网友:
更修显卡驱动

网友:
有没有换一张显卡 看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