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笔记本,开机能加点,但屏幕不显示

楼主(2011-08-06):
笔记本能开机,但屏幕不显示,能看见比较暗的光。

跑测试卡,显示0,  CLK等不亮 ,外接无显示

请教下这种问题从哪里入手检修

网友:
先测一下CPU供电看看正常否,如果不正常则找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啊,如果正常则测下一时钟开启信号是否发到时钟开启脚了

网友:
如果有光出来的话可能是显卡问题,现在的大部分机器跑码卡都是要飞线的

网友:
  外接能不能显阿, 能显的话,就显卡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