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杂盘板子上775的cpu,开机自动加电是哪儿的问题啊

楼主(2011-08-06):
一杂盘板子上775的cpu,开机自动加电,测内存,cpu,主芯片供电均正常?是哪儿的问题啊 ?急!急!

网友(点评):
IO型号是多少,一般IO的原因比较多,换下IO看下!

网友:
bios 的跳线帽看看 是不是 松动了

网友:
可不可以关机?可以关机的话说明开机电路是正常的。

网友:
换IO把你会有惊喜

网友:
换个I/O试试吧

网友:
是加电自动开机吧!最近遇到相同的问题,加电后自动开机,后来问有经验的同事,他们说这是正常现象!给客户送回去后客户一直在用,直到现在也没有出现问题!

网友:
看看是什么芯片组,如果是INTER的话换IO试试,如果是SIS和VAI的话,那可能是桥的问题!

网友:
有一些板是自动上电的,只要能关机就正常